为何芯片严重发热

楼主(2007-03-04):
数字音频处理芯片cs8405a,板子上电后几秒钟的功夫手就放不住了。后来把它的供电和地线从板子上引出来焊接到单独的片子上,其它引脚都不接,上电后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呢?是片子本身的问题还是有其它没考虑到的原因?

网友A:
如果芯片是好的,那就是外围电路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