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的功能运放能不能实现

楼主(2007-03-05):
我想把电脑声卡输入的声音信号最大值150mv左右,通过运放的非线性放大变成数字量只要一有输入运放就输出1,没有输入运放就输出0,即可;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A:
这样的功能运放能实现

但需要先定义“有输入”,“没有输入”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比较器加单稳,设定好门限即可

你的概念不清楚哦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有输入是,指声卡有音频信号输出到运放输入端,运放输出为1,没有输入,是指声卡没有音频信号输出到运放输出端,运放输出为0

楼主:
那位达人,能不能推荐一款该运放的型号

网友C:
4楼说了等于没说

“有”“无”需要规定一个门限值,例如10mV以下算无信号,10mV以上算有信号。绝对的“无信号”是不存在的。
另外还要弄清楚需检测的是音频瞬时值,还是振幅(包络线)值。

楼主:
谢谢楼上的,看起来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就是想检测电脑声卡有没有音频信号输出,如果有输出的话其值好像是在100至150MMV左可

网友A:
我的回复与 xwj 和 tuwen 的回复是一样的

楼主没看明白。

要实现楼主的要求,xwj 已经说得很明白,用比较器,设置好门限,门限就是楼主说的100至150MMV(我猜楼主的意思是100至150mV,这是峰值还是平均值?)再折半。
用比较器当然好,因为速度要求很低,用运放也完全可以。几乎任何运放都可以用,显然应该挑便宜好买的。
这个要求,输入需要滤波,而且一定要加一点正反馈(施密特电路),否则输出将迅速跳动,达不到楼主的要求。

网友D:
其实很简单

放大器的同相输入端通过一个阻容耦合电路直接接到前面音频信号;电容10uF,电阻100K。
放大器的反向输入端通过一个K级电阻接地。
在同相输入端与地之间再接入一个0.1uF以上的电容,对音频信号积分即可。

至于放大器,几乎任何型号都可以,开环运用就可。

ok

楼主:
好人啦,谢谢啦

网友D:
不客气,呵呵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