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方波发生电路

楼主(2007-03-05):
这是个电接点水位计的图,其中可变电阻为被测量。一般无水为开路,有水的话 有一定电阻值。此电路主要优点为:A B间为一交流量,极性 能倒。弱化电离现象。由于频率、现场等原因,现想用一方波电路代替 AB 间的 正弦电路。
普通0 1 电路,一点电位永远高于另一点,无法克制电离现象,
使用比较器,没画出个可行的电路来!!
考虑了两天 ………………
模电 学的太烂 无从下手。。。。。。
求教中……………………

网友A:
回楼主

“普通0 1 电路,一点电位永远高于另一点,无法克制电离现象,”

串联一个够大的电容即可。

楼主:
谢maychang

请教 “串联一个够大的电容即可” 我该怎么串   如图  我检测的是A,B间的电压。能给个图吗 谢谢

网友B:
正负对称的方波发生器也很容易做

网友C:
求教 tuwen

这个电路 是怎么工作的  输入端无信号接入?
如何控制它产生方波的频率?!
谢谢 各位的回答

网友D:
模电书上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C:
谢谢 tuwen awey 及各位了

上图看懂了
但这样的话 我的加个出负电源的IC(比如79xx),有更方便(用单一正电源  +15v)的方法实现吗?!!
别怪我太贪 由于是用于水下的  一定的保证可靠、简洁啊 !!!!

网友E:
这样可以实现

把运放负电源端接地,把现在的地改成VCC/2,这个用两个等值电阻分压就能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