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做过7843控制的触摸屏的高手

楼主(2007-03-05):
现在有个问题,手指按的轻重对7843反馈的值影响在500左右,个人无法解决,请教各位前辈,谢谢!

网友A:
多次平均,范围判断

楼主:
回楼上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方法,问题是,比如女性手指按,相对力气小点,和男性按,相对力气大点的,按出来的结果也会有100多的偏差,只有当按着有一定的力度后,数据才相对稳定,我目前比较迷茫.个人认为貌似7843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求教各位高手~~~~

网友B(2009-02-19):
碰到同样问题

至今还未解决

网友C(2009-11-27):
:'( ,这两天刚好在做触摸屏。也被这个问题困扰啊,按得轻跟按的重,手指尖跟手指面这些都会影响采样的数据。偏差的有点大,不知道是屏用的不好还是其它原因

网友D:
先确认你的屏是否OK
7843只是一个AD,它最多个有小的误差,不能达到500吧?
或者说别人是用手指而不是用细小的东西,如指尖按的。
如果这样的话,它接触的就是一个面,它的值就会偏,这时建议取刚按上去那时的值。
另外,找一个灵敏度低一点的触摸屏或许会好一点

网友E(2010-01-12):
你不要把芯片进入节能,多读几次,中间任意相等的两次为ad值,
          进节能你用示波器看看电阻线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F:
感觉电阻屏触感压力很难做好,没办法作稳定。
倒是做过电磁感应的手写板压感可以做得很细腻,可惜要用专用的手写笔。

网友G(2010-10-26):
我已成功解决这压力大小导致AD值变化大的问题:
使用带个压力检测的触摸屏芯片,如ads7846等。
根据压力值判断是否取AD值

网友H:
没做过触摸屏的向你们学习。

网友I(2011-08-29):
带压力的触摸屏控制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