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死区限制电压的电源需要很大电流吗?

楼主(2007-03-05):
要做个2.5V的死区限制电压源,用什么电源芯片好?需要很大的电流吗?

网友A:
什么叫死区限制电压源?

楼主:
比如:

比如,要用运放做个加法器对输入电压V1和V2进行相加,那么提供V1和V2电压的电压源上会流过多大电流,能超过10mA不?

网友B:
I=U/R,这个总会算吧?

电阻值取大点,电流就会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