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恒流源仿真问题(上帖图片太大,重发,请管理员删除另外

楼主(2007-03-06):
我将一个一个板子的原理图还原出来,无奈自己模拟电路几乎不会,拿EWB仿真结果也不正确,EWB中ABCD四个运放都是慢幅输出,电流输出也不可调,但实际电路输出正确,想让大家看看我还原出的图是否有问题,另外,我还没有搞懂前面4个运放的作用,仅仅用作提供电源吗?

网友A:
不知到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复杂?

A、D输出+-6.2V的电压,问题出在电位器上,电位器两端接+-6.2V,中心头接输出。

楼主:
我基本明白了,不过对这种做法感到不解

+-6。2V需要用这种方法产生吗,如果只用一个运放,将+-6。2V的电压跟随后输出可以吗?另外,电容C15,C16和CX,我觉得好像是没有作用的元件,谁能帮我分析一下,感激中

楼主:
刚刚才看到awey 是斑竹啊,感激中

网友B:
就是个电流反馈电路

在深度负反馈下,运放的输出端会自动调整到使两个输入端电压相等
偏了就会纠回来,这就是负反馈的作用

你的电路 构成的基本原则 就是IC9的2、3脚电压相等

楼主:
另一个奇怪的问题,电压为何时有时无?

实际产品中,正负6.2V和正负12V的电压时有时无,我纳闷,稳压管损坏,还是运放质量有问题,我更换过稳压管解决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但还有一些故障板子换稳压管也不行,难道运放是水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