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压转电流电路设计

楼主(2007-03-06):
我从cpu给出一个恒定的电流通过上面的电路转成电流4-20ma给传感器,可是有的网友告诉我这样输出的电流会出现摆动,超出4-20ma的范围,为什莫呢,这个电路应该如何改进呢,才能更加实用

网友A:
Re:

好像不是“输出的电流会出现摆动,超出4-20ma的范围”的问题。
这个电路中,两个运放是正反馈,上电后输出不是正向饱和就是负向饱和,不可能工作在线性区。
这个电路也不是电流反馈,而是电压反馈。

网友B:
这是一个压控电流源

输出电流为Ui*R4/R3/RO,可在R3两端接uF级电容到地。

网友C:
东方未明的方法可以试下

实际就是对输入信号进行滤波处理

网友D:
请问楼主

请问这个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我一直在找一种画电路示意图的软件,画的漂亮些的。用cadence画的原理图,作示意图不大好看,你这个效果很好,谢谢

网友B:
楼上

用PROTEL99经过合适的设置也能画出这样效果的图,多实践

网友B:
下面贴几张我用PROTEL画的图

网友B:
跟恒流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