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有图

楼主(2007-03-06):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具体值咋算?

楼主:
网络给参数了

网络给参数了,我分析这个电路按双端网络计算。不知道两个信号同时激励怎么计算?

网友A:
按照基本公式和电路结构来计算

容抗Xc=1/2πf
感抗Xl=2πf

先算某一频率的:
先将各支路的电抗值分别计算出来,然后根据情况,将电抗该并联的并联,该串联的串联,逐次简化,最后会得到三个串联的电抗。中间的电抗比上总的电抗,就是该网络的传递系数。这里的传递系数就是衰减系数。

然后照样计算另一频率的即可。

我这里是没有考虑复数域的,如果考虑复数域,计算就很复杂了。

楼主:
那些是并联?那些是串联?不知道怎么看这个网络

网友A:
不会吧

左边R1和C1串联
右边R3和C2串联
上面R2和L1并联
下面R4和L2并联

然后上右下支路串联,然后与左支路并联。此时可忽略左支路,用右支路的电抗值比上上右下支路串联的电抗值即可。

楼主:
这个电路如何分析?有图

谢谢!这个网络是一个电力线上的50欧姆测试网络,对与低频信号(工频50HZ)可以忽略为通路,整个网络对影响很小。对高频信号(270Khz)C1和C2的容抗等于1.78,和50欧姆比可以忽略;L1和L2的感抗14751和1k的电阻比也可以忽略。现在要分析这个电阻网络对高频的影响。U1和U2的比值怎样计算?

楼主:

谢谢!这个网络是一个电力线上的50欧姆测试网络,对与低频信号(工频50HZ)可以忽略为通路,整个网络对工频影响很小。对高频信号(270Khz)C1和C2的容抗等于1.78,和50欧姆比可以忽略;L1和L2的感抗14751和1k的电阻比也可以忽略。现在要分析这个电阻网络对高频的影响。U1和U2的比值怎样计算?

网友B:
设Rs=0;Rl=∞

U2/U1(@270kHz)≈R3/(R2+R4+R3),衰减约32分贝。
注意3点:1.与源内阻及负载阻抗有关;2.一般应用作一些忽略是可以的;3.适当等效简化。

楼主:
Rl=∞

谢谢!Rl=∞为什么?

网友B:
假设负载侧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