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7-03-06):
从R35处输入一个电压,欲输出4--20mA电流

负载变动,但14脚处的电压却没什么变化!

请教高手!!!急切中。。。。。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3/20073614197726.pdf

网友A:
13脚接个电阻到地

然后调节Iout2。

网友A:
上面我说错了,纠正一下

我感觉你的负反馈太强了
你这是个恒流充电电路吧?
因为你下面的运放实质上是对电流进行监测。R23右端的电压永远比左端高,你下边的运放放大倍数太高了。
试试把R36直接接到13脚。

楼主:
现在可以输出了

现在可以输出了

但是发现线性度不好

举例,若我此时输出20mA,则当负载变化时,电流也有微小变化,具体如下:

欧姆        电流

90          20.4
110         20.3
130         20.2
140         20.1
190         20.0
250         19.9
320         19.8

网友A:
怎么改动的?

哦,我忘了。我当恒流源改进了。
不好意思,呵呵。

你需要怎样的线性度呢?

网友A:
我帮你把图弄上来,方便点。

楼主:
换了一个运放了

后来没有法子了,我就换了一个运放

然后就好了

呵呵,比较神奇

我希望当负载从90欧姆到320欧姆变化的时候,输出电流不要变化,只能由我的R35端的电压来决定输出电流大小

但现在的实际情况就是负载变化了,输出电流也跟着有点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