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样的一个电路,请高手分析

楼主(2007-03-06):
(无正文)

楼主:
信号输出接在13比14有什么好处

网友A:
比较器——如果前面没其他元件的话。

楼主:
肯定不是比较器,信号就是从13脚输出的,

我是这样分析的,不知对不对,因为已经有负反馈了,所以12电位应该等于13电位.可是有个D4存在??

楼主:
输入信号应该小于D的导通电压

网友A:
晕,看错了,以为左边是两路输入信号……

应该是带限流保护和嵌位输出的同相跟随器,呵呵

楼主:
一般的接法,信号是接在14脚,它把信号输出接在13

一般的接法,信号是接在14脚,它把信号输出接在13脚,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B:
信号限幅

网友C:
其实信号就是由14脚输出的

14脚通过限流电阻R28输出,13脚是反馈输入,是图的画法让你迷惑了。

楼主:
谢谢awey是的,我把图重画一下,就好看懂多了

网友D:
是上限幅器或者斩波器

当输入信号电平大于D4工作电平时,输出信号电平将被限制在D4工作电平。
当输入信号电平小于D4工作电平时,输出信号电平将跟随输入信号电平而变化。

网友E:
将R24短路就容易理解了

  R24是为了限流

网友F:
就是一个电压跟随器+稳压管限幅

网友G(2011-02-17):
结论是什么?

怎么没有标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