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弱问

楼主(2007-03-11):
大家推荐一个能分清黑白色的传感器啊,精度要求不太高。最好有具体型号的,小弟俯首感谢。

网友A:
红外对管的光电开关,红外线会被黑色吸收,别白色反射。便宜。可以上网查“检测黑线”“巡线小车”

楼主:

多谢!!

网友B:
3楼有误导之嫌

红外的“黑”与“白”,和可见光的“黑”与“白”不一样。
例如锗这种金属,对可见光完全不透明,但对远红外则是最好的透明材料。

网友C:
很多

所有的光中断器都可以,如:GP2S09、.....GP2S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