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低级的问题,请指教!!

楼主(2007-03-11):
以前生产的一种三极管叫做开关三极管,它与普通的三极管有什么主要的差别?如果用现有的三极管替换,用那种型号的比较合适?

网友A:
开关三极管并无太多特殊之处

速度较快,存储时间较短而已,另外开关工作不要求线性。
现在的三极管,只要特征频率够高,一般都可以代用,关键是你需要多快的开关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