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的问题

楼主(2007-03-11):
在电路中分“数字地”和 “模拟地”。我知道“模拟地”是接到大地上的,但是数字地是接到哪呢??难道不是接到大地上吗?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AA8EF37-5B35-4016-87ED-7401190AEC80}0.jpg
如不是那怎么和高电位形成回路??

楼主:
怎么发图片呀

网友A:
模拟地不见得要接大地

除了安全地以外,其他的地都不见得要接大地。这时候这个"地"的概念,是整个电路的基准参考电位,不是现实世界的大地。

网友B:
数字地、模拟地

    数字地应该可以跟模拟地连接吧!不过不能直接相连的!
    模拟地跟大地连接的作用是什么?应该是为了建立一个参考电位吧。如果不跟大地连接,那这个参考电位如何形成的?我现在还不大清楚,请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C:
通常各种“地”是通过特定技术方式连接在一起的

比如数字地可能通过“磁珠”,也可能通过“+5V”电位,最终连接到模拟地上。
参考地不需要与“大地”相连。试想:袖珍收音机,手机,计算器都没有任何外接,但其电路中照常标有可能还不止一个“地”呢。

楼主:
“数字地”是一般接到电源的负极

“模拟地”也就是“大地”使用来作参考电压的。但数字地是用来表示0V,我知道     “数字地”是一般接到电源的负极。但是我现在做的电路要好几个“数字地”。但是老师说不应该连在一起,就是怕互相影响,我就是不明白,“数字地”不最后都要接到电源的负极吗??要是不接的话,接地脚不就是悬空吗??没有回路电路还怎么工作??(电路中有DC/DC模块)
望大侠解释一下

网友A:
已经跟你说过了

模拟地也不是要接大地的。 尤新亮不是也说了吗,袖珍收音机,手机,计算器都没有接到大地,不是也正常工作了吗?飞机上那么多机载电子设备,哪个飞机接根地线到地球上了?那还能飞嘛

电子线路所说的地,就是整个电路工作的参考点。为什么叫做地?因为早期,电讯系统的最早应用是有线电报。为了节约电线,他们是采用一线制工作的,一根导线用作信号发送接收,然后利用大地回流电流。这时候,公共参考点就是大地。后来发现,大地的电平并不稳定,噪音大,而且容易受干扰,所以后来都改成两线了。但是习惯上把公共参考点叫做地,其实实际的电子线路的地绝大部分已经和这个大地没有关系了。

网友A:
你如果真的理解了地的概念,就很容易理解地是怎么互相连

你还**认为模拟地是要接大地的,所以说明你还没有理解透地是什么意思,也就很难理解数字地、模拟地有什么异同,更难理解他们怎么互连的

网友D:
“地”的作用

1、地是所有电压的参考点
2、地是电流返回的路径

自己琢磨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