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DC-DC的输出可以作为 运放或者DA器件的参考输入吗?

楼主(2007-03-12):
通常DC-DC的输出可以作为 运放或者DA器件的参考输入吗? 我选的MAX680输出正负10V,想作为运放的输入,运放作为电压跟随器使用,其输出为DAC的参考电压输入端!

网友A:
一般不行,纹波、噪音太大

实在不明白 为什么要这么做

楼主:
DAC7744 推荐电路的正负10V由什么获得比较合适呢

 多谢楼上回复! 小弟正在做一个控制系统,想用DAC7744输出模拟电压,DAC7744 推荐电路的正负10V由什么获得比较合适呢(正负15v供电,正负10v输出)? 麻烦大侠看一下DAC7744的PDF

楼主:

通常DAC的参考电压和运放的输入(正负10v)怎么获得比较合适呢? 要求参考电压精度比较高!

网友A:
自己去看DAC7744的DataSheet,他已经高速你该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