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3-12):
大虾;可以分析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小弟初学电子,希望大虾们不惜赐教?

网友A:
互补晶体管多谐振荡器,D1闪烁发光。

按照图中R1、R2的阻值,VCC必须低于1.8V,否则Q1、Q2、D1都会长通而烧坏。估计这个电路用的是1.5V干电池。
振荡频率取决于R1、R2、C1。

网友B:
D1上应该串一个电阻的。否则容易停振。

楼主:
D1串一个1K电阻后,没有起振,D1长亮.这是为什么

楼主:
谁能分析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
高手们那里去了????

网友C:
高手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tuwen 已经说过,这是“互补晶体管多谐振荡器”,这就足够了。

网友D:
粗略分析,如有不对请指正

    刚开始工作时,由于电容C1的存在,三极管Q1基极电位不能突变,因此Q1截止,Q2be间电压不能满足导通条件,Q2截止,因此发光二极管不亮;当Q1基极电位达到0.7伏时,Q1导通,Q2基极电位迅速下降,因此Q2迅速导通,发光二极管点亮,同时VCC向电容C1反向充电,使电容另一端电位下降,Q1,Q2又截止,如此不停的循环,进而形成多谐振荡。
    以上为个人的分析,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改正!!

网友E:
按照楼上的说法

在Q1导通的前一瞬间,电容C1不是反向供电了吗?是不是应该把电容换成非极性的呢?

网友F:
会振荡吗?

这个电路会振荡吗?电容怎样充放电?
发光二极管应是长亮吧?

网友G:
应该是Q2先导通吧

应该是Q2先导通吧,顶一下,大家继续谈

网友H:
同意楼上的意见!

我认为是q2先亮,然后q1的电容进行充放电过程,使q1先后导通截止,控制D1的闪烁.我也是一个初学者,希望各位高手能发表一下意见,不吝赐教

网友I:
我认为8楼的分析很好,应该是Q1先导通

网友J:
刚开始Q1截至Q2导通

tuwen说得没错,电路的电源应该小于1.8否则Q1,Q2,D全烧了。
当电压低于1.8v时Q1 的B的电压为1/3vcc,此时Q1不导通,电容充电。二极管不发光。等电容充满,Q1导通,Q2截至二极管发光。不知道是否正确,仅供参考!

网友K:
同意楼上的

知道电源电压低于1.8很重要

网友L:
电压不一定要低于1.8V

电压不定要低于1.8V,一般的LED额定的工作电压在2.1V-2.5V(可以看一下大部的LED规格书)电压低了,LED的辉度就不够了,即不够光了。还有一上电应该是Q2导通,D1微发光,同时对C1充电,使Q1导通,Q2深度导通,D1最亮,当C1充到一定电压后,Q2,Q1截止,C1放电,放到一定程度,Q2又导通对C1充电.D1始终都发光,只是光度不同!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M:
谈点我的看法

上电的时候,是Q1和Q2同时开通,这时候,Vcc既给电容充电,也给LED灯供电。
随着电容上的电压增加,C1、D1、R2组成的回路中,R2的压降也增加(LED灯上的压降不变),
这时,Q1基级上的电压Vbe1=Vcc×66/(120+66)-(Vc1-Vd1)
由于Vcc×66/(120+66)和Vd1基本上是定值,所以Q1的基极电压随着电容的电压而变化。
当Vbe1>0.7V时,Vcc给LED供电
当Vbe1<0.7V时,电容给LED供电

楼主:
上楼,说说这个电路处于什么状态.按你的分析,D1是不是长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