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C滤波和LC谐振有什么关系?它们的特征频率的平方都是1

楼主(2007-03-12):
(无正文)

网友A:
本质是同一个东西

只是一个东西从不同应用角度看,得到不同的说法(功能)而已。
所以选择lc滤波时候,注意在特征频率处有可能谐振

网友B:
不管怎么样,L和C的特性永远是一样的。

滤波是指无源情况,振荡是指有源情况。

楼主:
LC滤波时,在特征频率处有谐振有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