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振铃电路---铃声特别小

楼主(2007-03-12):
我使用的是KA2410,输入端电压是对的,27伏,输出却不对,只有13伏。

我仔细看了电路,电阻电容也没有问题,我开始怀疑是变压器的问题,就把喇叭直接接到了KA2410的5脚和8脚之间,铃声还是很小。

我使用的喇叭是8欧姆/0.25瓦的那种。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铃声太小呢?谢谢!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省得沉了

网友A:
是不是变压器接反了。

  电阻小的一端是接喇叭。
  还有,输出13伏是什么信号?喇叭之间接到芯片上,由于阻抗不匹配肯定声音小。

楼主:
谢谢您的答复

变压器买的时候是5脚的,一边三脚,一边两脚,我画pcb的时候只画了4管脚,焊接的时候把2脚的作为输入,3脚的作为输出(中间的那个脚我把它去掉了),请问这样对吗?

13V是KA2410的5脚和8脚的电压,我看别人的**说要23v才正常,不知道是这样否?

谢谢您的答复!

楼主:
再顶,不能沉了

网友B:
变压器阻抗不匹配

楼主:
谢谢xwj的恢复

请问这个变压器应选择什么样的类型才能满足阻抗匹配?

谢谢!

网友C:
re

随便找个音频变压器就差不多

楼主:
我找的就是音频变压器啊,就是不行啊

网友B:
你去找个300欧:8欧 或 600欧:8欧的音频变压器一接就好了

楼主:
谢谢回复

匝数比75:1或者37.5:1了。

我用的是600:600的,看来有问题了。

能告诉我为什么用这么大比例的吗?

楼主:
顶,不能沉了

楼主:
再顶,希望还有人看看

网友D:
是阻抗匹配。

能告诉我为什么用这么大比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