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二极管组成的π型衰减器(RF)

楼主(2007-03-13):
   请帮忙分析信号的走向和衰减值.
   很难理解左边二极管反偏,信号怎么走的.

网友A:
电子开关而已

楼主:
做开关用,可是左边二极管反偏,信号怎么走?

网友A:
反偏即是“关”

不仅是左边,右边也是同样的。

楼主:
我的意思是输入信号接在左边二极管的阴极

      个人理解一直在关状态!那在开的情况信号怎么走?在什么情况下是开的呢?

楼主:
顶一下~希望有大虾能详细解说一下~谢谢

网友B:
那不是一般的二极管,那叫做PIN二极管

    PIN可以用做微波开关、微波电调衰减器。

网友C:
正向导通:上面加高电平就上面导通,下面加高电平就下面

就是简单的电子开关

不同到处发贴问吧???

网友D:
我看是可调衰减器

RF通路在上支路,PIN二极管体电阻可以连续地调节衰减量,匹配情况由两端电阻改善。

下面的固定电源设置二极管负极的起始电位。在此基础上,上面连续可调电源可以改变上、下二极管的电流、电阻,只是下面二极管对信号基本不起衰减作用(开路)。

区别是开关还是连续可调衰减器的功能,主要是看上面电源是正、负大范围跳变使二极管开关变化,还是连续变化。

网友D:
看漏了下面的电容

这样,下面的二极管也起衰减作用,同时改善了匹配。上、下二极管的电阻是反趋势变化的。

楼主:
小弟我不能理解的是:

   输入信号接在二极管的阴极,不是隔离了信号吗?
   jz0095说"下面的固定电源设置二极管负极的起始电位",从图上看它通过电阻接在二极管的阳极,怎么理解您说的这句话?
   谢谢!

网友E:
9楼说的没错

输入信号接在二极管的阴极,并没有隔离了信号,而是将上面二极管的负极电位随信号而改变,使得上面二极管的电位也随信号而变,这样就可以将信号传递到输出端。

也可以将此二极管理解成压控可变电阻

网友F:
~~

普通的二极管由PN结组成.在P和N半导体材料之间加入一薄层低掺杂的本征(Intrinsic)半导体层,组成的这种P-I-N结构的二极管就是PIN 二极管.正因为有本征(Intrinsic)层的存在,PIN 二极管应用很广泛,从低频到高频的应用都有,主要用在RF领域,用作RF 开关和RF保护电路,也有用作光电二极管(PhotoDiode)。PIN 二极管包括PIN光电二极管和PIN开关二极管.

微波开关利用PIN管在直流正,反偏压下呈现近似导通或断开的阻抗特性,实现了控制微波信号通道转换作用. PIN 二极的直流伏安特性和PN结二极管是一样的,但是在微波频段却有根本的差别。由于PIN 二极I层的总电荷主要由偏置电流产生。而不是由微波电流瞬时值产生,所以其对微波信号只呈现一个线性电阻。此阻值由直流偏置决定,正偏时阻值小,接近于短路,反偏时阻值大,接近于开路。因此PIN 二极对微波信号不产生肥线性整流作用,这是和一般二极管的根本区别,所以它很适合于做微波控制器件。

因此,可以把PIN二极管作为可变阻抗元件使用。它常被应用于高频开关(即微波开关)、移相、调制、限幅等电路中。 PIN二极管的特性:

加负电压(或零偏压)时,PIN管等效为电容+电阻;加正电压时,PIN管等效为小电阻。用改变结构尺寸及选择PIN二极管参数的方法,使短路的阶梯脊波导的反射相位(基准相位)与加正电压的PIN管控制的短路波导的反射相位相同。还要求加负电压(或0偏置)的PIN管控制的短路波导的反射相位与标准相位相反(-164°~+164°之间即可)。

网友E:
嗯,这个解释很具体

楼主:
再问一下,还是没有理解各位的意思.

   对于红色信号通路很好理解,可是蓝色信号走线小弟就是理解不了.
    不管怎样,只有二极管正偏时,信号才能从二极管正极向负极走,可是图中信号是从负极走向正极.(这一点很难理解,请各位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F:
看这句话~

PIN 二极的直流伏安特性和PN结二极管是一样的,但是在微波频段却有根本的差别。由于PIN 二极I层的总电荷主要由偏置电流产生。而不是由微波电流瞬时值产生,所以其对微波信号只呈现一个线性电阻。此阻值由直流偏置决定,正偏时阻值小,接近于短路,反偏时阻值大,接近于开路。因此PIN 二极对微波信号不产生肥线性整流作用,这是和一般二极管的根本区别

在RF的时候,PIN只相当于一个电压控制的电阻~~

网友A:
哦,基本道理

当信号幅度低于偏置电平时,二极管导电状态不变!

楼主:
在RF的时候,PIN只相当于一个电压控制的电阻

      那只有rf信号幅值>pin偏值电压时候,rf信号才能流经pin?

网友C:
由于二极管导通后伏安特性曲线很陡峭,压降基本不随电流

因此此时的交流阻抗很小,可以视为对交流短路的

只要瞬时的反向值不至于让二极管反偏截止,隔直后的交流信号可以在整个周期内完整的通过导通的二极管

网友A:
当偏置电流远大于信号电流时

二极管的导通状态可以认为于信号无关,这个,难理解吗?

偏置电流一般地大于信号电流时,
两个串联导通二极管相互补偿,
使得总电阻基本不受信号电平影响,不是吗?

网友G:
电路分析:

别忘了看图上面的文字说明。

下面是一个偏置电压,以便上面的控制电平可以工作在单电源的电路中,比如
在5V的工作电源时,可将偏置电压设为2.5V,控制电压为高电平5V,上面的两
二极管导通,下面的两二极管截至,开关导通,而当控制电压低电平0V时,上
面的两二极管截至,下面的两二极管导通,开关关断。

两个电容的作用是提高关断时开关的隔离度,即关断时,因二极管的极间有电
容,部分信号还会耦合到输出,此时因下面的二极管导通,电容通过二极管与
信号通路并联,将信号短路,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关断时信号的隔离度。

楼主:
请教awy:

    按您说的"偏置电压设为2.5V,控制电压为高电平5V"时候,D1,D3导通D2,D4截止,开关导通.此时输入信号是沿红色流出的吧?
    可是此时B点电压大于A点电压吧,那输入信号(RF信号)是怎么从低电平A点流向高电平B点?就是不能理解这一点!
   还望各位再指点一下!

网友D:
PIN二极管用于可变衰减器

是RF中非常重要的应用。“Variable Bias"指的是连续可调的意思,因此这里是衰减器的应用,否则就可能是开关的应用。

该衰减器是互易的,输入、输出端可以交换,左右两对二极管原理是相同的。偏置电源设置二极管正向导通,不是RF信号使其导通。使用中RF线性信号的幅度一般在-25dBm以下,即12mV以下。对于0.2-0.7V正向管压降来说,二极管始终处于导通状态,如尤新亮所说。随电流的大小,PIN二极管行使可变电阻的功能,衰减器等效为PI型电阻网络。

电容对交流短路。

网友D:
回答tjphch的问题

"低电平A点流向高电平B点?就是不能理解这一点!"

二极管导通时,负极A电位的升高,在正极B电位不变的情况下,电流减小。从线性迭加的角度看,有一个反向电流注入了二极管。总的合成电流的方向(B到A)和二极管(正向)管压降的方向并没有改变。当然B点没有被交流短路,电位也会因A电位而变,并传输到另一端口。这里把二极管想象成一个电阻、抛弃整流的功能就不难理解了。整流只对大动态信号有效。

网友C:
LZ 的悟性实在是...

网友:
同意楼上尤新亮的说法

用二个二极管是起到一个相互补偿的作用,我做过类似电路,我4个二极管来实现充放电

网友H:
有点道理

上面高电平上面走,哈哈,有看有道理的.

网友I:
二极管在小信号时可做可变电阻?

“整流只对大动态信号有效。”
以前还不知道这个道理的,有收获。好多高手呀!

网友H:
二极管做可变电阻?

二极管做可变电阻?我还是第一回听说,好像一时半会的也没有想通。

网友J:
看看这个二极管做电子开关的分析,能不能帮助你理解了

关键是那两个隔直电容,它们吧二极管上的直流电位隔离掉了,因此二极管在直流状态下是导通的。

当输入信号变化时,可以通过电容传递过去,从而导致另一端电压跟着变化,从而输出电压也变化。

这好比一个水管,两头有活塞,中间有个孔。这时你推动一个活塞,另一个活塞不会动。
但是如果你在管中间注满水,并将中间的孔堵上(这相当于二极管加了直流偏置电压,导通了),
这时你再去推一个活塞,另一个活塞也跟着动了。

而隔直电容的作用就是避免二极管上的直流电压对(以及受)输入和输出端的影响。
相关链接:http://computer00.21ic.org/user1/2198/archives/2006/11020.html

网友D:
二极管的可变电阻

这里指的是PIN二极管,一种特殊的二极管。其体电阻在电流的控制下可以在数欧到K欧级间变化,使用频率低端约在数MHz。

普通二极管的电阻在V-A特性的拐角处也可变。用二极管作反馈的对数放大器使用的就是这一区间。

网友K:
说的太深奥了吧

我觉得是利用结电容来传输信号的。结电容的大小与流过的直流电流有关,因此通过调整电压就可以调整信号的衰减变化

网友K:
我觉得是结电容。与变容二极管类似

通过调整电压来改变结电容,实现输出衰减的变化

网友D:
结电容是反偏压使用,

体电阻是正偏压使用。

网友F:
应该注意到~~~~~

要通过的必须是小信号~~~~~

网友B:
这么多人都先入为主的从二极管的概念来理解

    可悲!
    已经说过了,这东东叫做PIN二极管,对微波来说,其模型不是普通二极管的概念,尤其对微波大信号来说。
    想要弄清楚地清参考《微波固态电路》或者《微波电路》的教材,这并不复杂。

网友L:
这种电路应该是比较常见的

      比如电视机中用的制式切换电路,而且使用的是普通高频二极管,不一定非用PIN二极管。LZ担心由负极传输到正极的问题,这样解释可能要简单些:由电阻和电源提供正偏压,交流信号加在二极管负极与直流偏压是叠加关系,而二极管正极电压对负极而言是一种电压“跟随”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