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0cm之内红外测距电路请教,精度不要太高,成本要求较

楼主(2007-03-13):
需要30cm之内测距,可是网上找了很多资料都不全。有资料说一个机器人设计上,需要测量3m之内的距离,设计者对30cm~3m的测距用超声波测距,30cm之内的用红外测距作为补偿,因为超声波测距在近距离上不行。

我也看了资料,说一个红外发射头发射38khz的信号,接收头接收信号,然后通过运放放大信号来得到一个0~3V的电压,通过AD知道距离,我也要求距离测量不是很准备,只要有一个大概的方向变化就可以了。但是要求成本相对要比较低。

大家说一下红外测距和超声波测距那个更好,成本相差多少。
谢谢大家先。

楼主:
没有人知道嘛?

没有人知道嘛?

网友A:
关注。

也在了解这方面的内容。关注。

网友B:
红外测距属于高速电路范围

1.你要计算一束光走30cm的来回时间,光每秒钟可走30万公里,你的时差是以ns计的
2.要有一套光学系统,以使打出去的光碰到东东还能侥悻返回一二,被你收到
......
......
放弃吧
用超声吧,但精度到不了1mm,1cm可保证

网友A:
关注

用超声波可以测量30cm之内的距离吗?我也看了相关资料,好像有说近距离用超声波测距不行的。
那超声波测距的最近距离可以做到多少啊?

网友A:
再关注。

如果用超声波测距,需要一些什么器件,可以说一下型号吗?

网友B:
参考一下

基于超声波传感器的测距系统设计
技术分类: 测试与测量   来源:微计算机信息/赵广涛 程荫杭  发表时间:2006-06-24

       安全避障是移动机器人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障碍物与机器人之间距离的获得是研究安全避障的前提,超声波传感器以其信息处理简单、价格低廉、硬件容易实现等优点,被广泛用作测距传感器。本超声波测距系统选用了SensComp公司生产的Polaroid 6500系列超声波距离模块和600系列传感器,微处理器采用了ATMEL公司的AT89C51。本文对此超声波测距系统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介绍。

       1、    超声波传感器及其测距原理

       超声波是指频率高于20KHz的机械波[1]。为了以超声波作为检测手段,必须产生超生波和接收超声波。完成这种功能的装置就是超声波传感器,习惯上称为超声波换能器或超声波探头。超声波传感器有发送器和接收器,但一个超声波传感器也可具有发送和接收声波的双重作用。超声波传感器是利用压电效应[1]的原理将电能和超声波相互转

化,即在发射超声波的时候,将电能转换,发射超声波;而在收到回波的时候,则将超声振动转换成电信号。

       超声波测距的原理一般采用渡越时间法TOF(time of flight)[2]。首先测出超声波从发射到遇到障碍物返回所经历的时间,再乘以超声波的速度就得到二倍的声源与障碍物之间的距离,即

       1、  硬件电路设计
       我们设计的超声波测距系统由Polaroid 600系列传感器、Polaroid 6500系列超声波距离模块和AT89C51单片机构成。
       2.1  Polaroid 600系列传感器
       此超声波传感器是集发送与接收一体的一种传感器。传感器里面有一个圆形的薄片,薄片的材料是塑料,在其正面涂了一层金属薄膜,在其背面有一个铝制的后板。薄片和后板构成了一个电容器,当给薄片加上频率为49.4kHz、电压为300VAC pk-pk的方波电压时,薄片以同样的频率震动,从而产生频率为49.4kHz的超声波。当接收回波时,Polaroid 6500内有一个调谐电路,使得只有频率接近49.4kHz的信号才能被接收,而其它频率的信号则被过滤。
       Polaroid 600超声传感器发送的超声波具有角度为30度的波束角[3],如图1所示:

                                                     图1 波束角
       超声波传感器既可以作为发射器又可以作为接收器,传感器用一段时间发射一串超声波束,只有待发送结束后才能启动接收,设发送波束的时间为D,则在D时间内从物体反射回的信号就无法捕捉;另外,超声波传感器有一定的惯性,发送结束后还留有一定的余振,这种余振经换能器同样产生电压信号,扰乱了系统捕捉返回信号的工作。因此,在余振未消失以前,还不能启动系统进行回波接收,以上两个原因造成了超声传感器具有测量一定的测量范围。此超声波最近可以测量37cm。nbsp;  2.2  Polaroid 6500系列超声波距离模块

       Polaroid 6500系列超声波距离模块的硬件电路如图2所示:

                            图2 Polaroid 6500系列超声波距离模块的硬件电路
       TL851是一个经济的数字12步测距控制集成电路。内部有一个420KHz的陶瓷晶振,6500系列超声波距离模块开始工作时,在发送的前16个周期,陶

瓷晶振被8.5分频,形成49.4KHz的超声波信号,然后通过三极管Q1和变压器T1输送至超声波传感器。发送之后陶瓷晶振被4.5分频,以供单片机定时用。TL852是专门为接收超声波而设计的芯片。因为返回的超声波信号比较微弱,需要进行放大才能被单片机接收,TL852主要提供了放大电路,当TL852接收到4个脉冲信号时,就通过REC给TL851发送高电平表明超声波已经接收。
       2.3  AT89C51单片机
       本系统采用AT89C51来实现对Polaroid 600系列传感器和Polaroid 6500系列超声波距离模块的控制。单片机通过P1.0引脚经反相器来控制超声波的发送,然后单片机不停的检测INT0引脚,当INT0引脚的电平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时就认为超声波已经返回。计数器所计的数据就是超声波所经历的时间,通过换算就可以得到传感器与障碍物之间的距离。 超声波测距的硬件示意图如图3所示:

                                       图3 超声波测距的硬件示意图
       3、系统软件设计
       系统程序流程图如图4所示:

                                        图4超声波测距程序流程图
       工作时,微处理器AT89C51先把P1.0置0,启动超声波传感器发射超声波,同时启动内部定时器T0开始计时。由于我们采用的超声波传感器是收发一体的,所以在发送完16个脉冲后超声波传感器还有余震,为了从返回信号识别消除超声波传感器的发送信号,要检测返回信号必须在启动发射信号后2.38ms才可以检测,这样就可以抑制输出得干扰。当超声波信号碰到障碍物时信号立刻返回,微处理器不停的扫描INT0引脚,如果INT0接收的信号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此时表明信号已经返回,微处理器进入中断关闭定时器。再把定时器中的数据经过换算就可以得出超声波传感器障碍物之间的距离。

       4、实验数据处理
       由于受环境温度、湿度的影响,超声传感器的测量值与实际值总有一些偏差,表1列出了本超声测距系统测量值与对应的实际值:
       表1超声测距系统测量值与实际值 单位:cm

       从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测量值总是比实际值大出大约7cm,经过分析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方面,超声波传感器测得的数据受环境温度的影响;第二方面,指令运行需占用一定的时间而使得测量的数据偏大;第三方面,为了防止其他信号的干扰,单片机开始计数时,驱动电路发送16个脉冲串。对于单个回声的方式,当

驱动电路接收到碰到障碍物返回的第四个脉冲时就停止计数,所以最终测得的时间比实际距离所对应的时间多出四个脉冲发送的时间。为了减小测量值与实际值的偏差,我们采用最小二乘法[4~5]对表1的数据进行修正。经过拟合,我们得到下面的方程:
                y=1.0145x-9.3354  (其中:y为实际值,x为测量值)
       修正后本超声波测距系统测量值与实际值的对应关系如表2所示:
       表2 修正后超声测距系统测量值与实际值 单位:cm

       从修正后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系统的测量误差在±2%以内,满足我们的测量要求。
       5、结论
       利用超声波传感器进行测距,其中主要的就是要保证在电路设计上一定要满足电路工作的可靠性、稳定性。经过实验与分析,我们认为用6500系列距离模块和600系列超声波传感器进行距离的测量简单、经济、可靠,测得数据的误差比较小。

       参考文献:
[1] 孙串友, 孙晓斌 编著. 感测技术基础[M].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1
[2] 何希才 编著. 传感器及其应用电路[M].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1
[3] 刘喜昂, 周志宇. 基于多超声传感器的机器人安全避障技术[J]. 测控技术. 2003,23(2):71-73
[4] 翟国富,刘茂恺. 一种实时高精度的机器人用超声波测距处理方法[J]. 应用声学,  1990(1):17-24

[5] 方崇智, 萧德云. 过程辨识[M]. 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

    &【1】【2】【3下一页

网友B:
超声波测距电路设计
文铎
 超声波指向性强,能量消耗缓慢,在介质中传播的距离较远,因而超声波经常用于距离的测量,如测距仪和物位测量仪等都可以通过超声波来实现
低频400Hz 的HID全桥驱动模块是设计气体放电灯电源的简单方案,有HID全桥驱动模块的支持生产HID灯节能电子镇流器不再繁琐,电子制作网有了您的支持会为您提供更多的成品技术供您参考。
1开关电源和电源1传感器控制技术1气体放电灯电源1高低电压逆变技术1本站制作电源技术1电器维修技术经验1单片机编程及应用1电子小制作技术1电子电路基础1电子应用技术1电工基础知识1电子实用电路1手机技术和维修1数据通信载波技术1音响功放音箱技术1简易电子电源制作

由于超声波指向性强,能量消耗缓慢,在介质中传播的距离较远,因而超声波经常用于距离的测量,如测距仪和物位测量仪等都可以通过超声波来实现。利用超声波检测往往比较迅速、方便、计算简单、易于做到实时控制,并且在测量精度方面能达到工业实用的要求,因此在移动机器人的研制上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为了使移动机器人能自动避障行走,就必须装备测距系统,以使其及时获取距障碍物的距离信息(距离和方向)。本文所介绍的三方向(前、左、右)超声波测距系统,就是为机器人了解其前方、左侧和右侧的环境而提供一个运动距离信息。
二、 超声波测距原理
1、 超声波发生器
为了研究和利用超声波,人们已经设计和制成了许多超声波发生器。总体上讲,超声波发生器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用电气方式产生超声波,一类是用机械方式产生超声波。电气方式包括压电型、磁致伸缩型和电动型等;机械方式有加尔统笛、液哨和气流旋笛等。它们所产生的超声波的频率、功率和声波特性各不相同,因而用途也各不相同。目前较为常用的是压电式超声波发生器。
2、压电式超声波发生器原理
压电式超声波发生器实际上是利用压电晶体的谐振来工作的。超声波发生器内部结构如图1所示,它有两个压电晶片和一个共振板。当它的两极外加脉冲信号,其频率等于压电晶片的固有振荡频率时,压电晶片将会发生共振,并带动共振板振动,便产生超声波。反之,如果两电极间未外加电压,当共振板接收到超声波时,将压迫压电晶片作振动,将机械能转换为电信号,这时它就成为超声波接收器了。
3、超声波测距原理
超声波发射器向某一方向发射超声波,在发射时刻的同时开始计时,超声波在空气中传播,途中碰到障碍物就立即返回来,超声波接收器收到反射波就立即停止计时。超声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为340m/s,根据计时器记录的时间t,就可以计算出发射点距障碍物的距离(s),即:s=340t/2

图1 超声波传感器结构
这就是所谓的时间差测距法。 <
三、 超声波测距系统的电路设计

图2 超声波测距电路原理图

本系统的特点是利用单片机控制超声波的发射和对超声波自发射至接收往返时间的计时,单片机选用8751,经济易用,且片内有4K的ROM,便于编程。电路原理图如图2所示。其中只画出前方测距电路的接线图,左侧和右侧测距电路与前方测距电路相同,故省略之。
1、40kHz 脉冲的产生与超声波发射
测距系统中的超声波传感器采用UCM40的压电陶瓷传感器,它的工作电压是40kHz的脉冲信号,这由单片机执行下面程序来产生。
puzel: mov 14h, #12h;超声波发射持续200ms
here: cpl p1.0 ;输出40kHz方波
nop ;
nop ;
nop ;
djnz 14h,here;
ret
前方测距电路的输入端接单片机P1.0端口,单片机执行上面的程序后,在P1.0 端口输出一个40kHz的脉冲信号,经过三极管T放大,驱动超声波发射头UCM40T,发出40kHz的脉冲超声波,且持续发射200ms。右侧和左侧测距电路的输入端分别接P1.1和P1.2端口,工作原理与前方测距电路相同。
2、超声波的接收与处理
接收头采用与发射头配对的UCM40R,将超声波调制脉冲变为交变电压信号,经运算放大器IC1A和IC1B两极放大后加至IC2。IC2是带有锁定环的音频译码集成块LM567,内部的压控振荡器的中心频率f0=1/1.1R8C3,电容C4决定其锁定带宽。调节R8在发射的载频上,则LM567输入信号大于25mV,输出端8脚由高电平跃变为低电平,作为中断请求信号,送至单片机处理。
前方测距电路的输出端接单片机INT0端口,中断优先级最高,左、右测距电路的输出通过与门IC3A的输出接单片机INT1端口,同时单片机P1.3和P1.4接到IC3A的输入端,中断源的识别由程序查询来处理,中断优先级为先右后左。部分源程序如下:

receive1:push psw
push acc
clr ex1 ;关外部中断1
jnb p1.1, right ;P1.1引脚为0,转至右测距电路中断服务程序
jnb p1.2, left ;P1.2引脚为0,转至左测距电路中断服务程序
return:SETB EX1;开外部中断1
pop? acc
pop? psw
reti
right: ...? ;右测距电路中断服务程序入口
? ajmp? return
left:... ;左测距电路中断服务程序入口
? ajmp? return
3、计算超声波传播时间
在启动发射电路的同时启动单片机内部的定时器T0,利用定时器的计数功能记录超声波发射的时间和收到反射波的时间。当收到超声波反射波时,接收电路输出端产生一个负跳变,在INT0或INT1端产生一个中断请求信号,单片机响应外部中断请求,执行外部中断服务子程序,读取时间差,计算距离。其部分源程序如下:
RECEIVE0:PUSH PSW
PUSH ACC
CLR EX0 ;关外部中断0
? MOV R7, TH0 ;读取时间值
MOV R6, TL0?
CLR C
MOV A, R6
SUBB A, #0BBH;计算时间差
MOV 31H, A ;存储结果
MOV A, R7
SUBB A, #3CH
MOV 30H, A?
SETB EX0 ;开外部中断0
POP ACC?
POP PSW
RETI
四、超声波测距系统的软件设计

软件分为两部分,主程序和中断服务程序,如图3(a)(b)(c) 所示。主程序完成初始化工作、各路超声波发射和接收顺序的控制。
定时中断服务子程序完成三方向超声波的轮流发射,外部中断服务子程序主要完成时间值的读取、距离计算、结果的输出等工作。
五、结论
对所要求测量范围30cm~200cm内的平面物体做了多次测量发现,其最大误差为0.5cm,且重复性好。可见基于单片机设计的超声波测距系统具有硬件结构简单、工作可靠、测量误差小等特点。因此,它不仅可用于移动机器人,还可用在其它检测系统中。
内容字体:[]
【如电路图太大就看不完整 请将电路图另存到电脑里查看】 【关闭此页】【打印此页】【实用技术】【论坛】【主页】 【邮购方法】
 v超声波测距报警控制芯片4Y2
 v汽车倒车防碰撞的超声波雷达
 v收发TR-40系列通用型超声波发射接收传感器
 vLM1812超声波遥控专用集成电路
 v通用型超声波接收电路
 v分立件构成的超声波发射电路
 v超声波照明灯控制器
音响专用开关电源制作文本下载
PM4020A开关电源驱动器(全桥驱动模块)文本下载
用PM4020A制作的650W音响开关电源说明文本下载
采用PM4020A制作的1200W开关电源文本下载
PM2020A开关电源驱动器(半桥驱动模块)资料下载
国外场效应参数及互或手册资料下载
中文LT431技术应用资料下载
中文UC3842技术应用资料下载
UC3825B2技术应用资料下载
版权声明:本网站部分内容受版权保护,未经版权所有人明确的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翻印或转载本网站的部分内容。
渝ICP备05000305   165v.COM   流量统计
电子制作网版权所有:未经许可请转载者尊重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