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贴一张二极管在RF电路中的应用,

楼主(2007-03-13):
  请进来各位的大虾能分析分析,偏值电路的作用......
  谢谢先!

网友A:
图下面不是都说了吗?

二极管正偏时相当于开关导通,反偏时相当于开关关断。

楼主:
对于RF2输入接二极管负极,

   二极管正偏时,信号能通过二极管吗?
   就是不能理解RF2信号的通路!
   AWAY可以详细解说一下吗? 谢谢!

网友B:
这是PIN二极管构成的RF单刀双掷开关

    哪个管子正偏,那个管子就对RF信号短路,另外一个管子就对RF信号开路(相当于一个不足1pf的电容)。

    请阅读《固态微波电路》或者《微波电路》之类的书籍中对PIN管的描述。

网友A:
楼主是将信号看成是大信号了

如果信号的电平很低,比如20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