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三极管过方波,怎样提高导通和关断速度?

楼主(2007-03-13):
RF三极管过1G方波,我用BFT93做一个简单的非门,但是通过protel仿真出来的波形,上升和下降沿都达到几ns,BFT93还是个5 GHz的管子?怎么提高导通和关断速度呀?

网友A:
5GHz是Ft,共射接法时频率要低很多

而且方波信号要考虑谐波分量

还有电路设计时尽量避免三极管不要进入深度饱和区

网友B:
1G的方波

起码找个能在5G正常工作的管子了

楼主:
共基和共集过方波情况好些,可我要实现非门!

我用BFR92仿真,共基和共集过方波情况好些,关断导通速度还可以,可我要实现一个非门,好像只能用共射。但频率响应速度差太远了。

网友C:
有加速的接法,好像是加电容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