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谢谢!

楼主(2007-03-14):
(无正文)

网友A:
占空比???

不就是高电平的时间除以一个周期的时间么???
   不过我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

楼主:
输入电压越高占空比越小,对吗?占空比大小还与什么哪些有关呢?

网友B:
与“占”与“空”的时间比例有关

楼主:
能否讲详细些,谢谢!

网友A:
占空比不一定与电压有关系的.

只与高电平的时间 和一个周期的时间有关系.
   电压电流之类的条件可能会影响占空比,那要看具体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