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数问题

楼主(2007-03-14):
74hc574 中的管脚Q0-Q7当他们是高电平时,你们的拉电流为多少啊?
看下面那个参数:
Clamp Diode Current (Iik, Iok )--------------20 mA
DC Output Current, per pin (Iout)------------35 mA
DC VCC or GND Current, per pin (Icc )--------------70 mA

网友A:
拉电流或灌电流

主要取决于外部负载大小。

楼主:
那这三个参数是什么用??

网友B:
灌电流是怎么算的咯

如果拉电流能恒流输出90MA那么拉电流是多少

这中间有没有关系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