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问题!有没有金属壳封装的 贴片 三极管!

楼主(2007-03-14):
(无正文)

网友A:
没其他条件?

网友B:
小乐乐又在玩什马了拉

想解决散热问题还是屏蔽问题

网友C:
有谁知道光电对管FGK125的资料啊?

摆渡不到啊,奇怪

楼主:
唉,就是那个AD694的问题啊,

 用BCP56和TIP31C都振荡,把三极管换成2n2219A就不振荡了,是不是因为2N2219A是金属壳封装的原因呢?
   但是2N2219是直插的体积又大,板子放不下了,要有贴片的就好了。

网友A:
这个不好办了

只见过金属壳的贴片MOSFET

网友B:
会不会与管子的截止频率有关

2n2219A→ft=300M
BCP56→ft=125M
TIP31C→ft=3M
你按下面二个表格,找个接近的试一下

网友A:
要贴片的吧

试试MMBT2222,还有MMBT4403,MMBT3904,这些都很常见,好买

网友A:
呵呵,看错

发贴之前没看仔细,MMBT4403是PNP的,在这不合适

楼主:
晕,换成PZT2222A就好了,谁能解释?

 为何一个恒流源输出需要这么高带宽的三极管?

网友D:
换成帖片的三极管还有意思?

那个三极管就是用来散热的,帖片三极管的散热差,帖片还有什么意思?

不加那个三极管也没什么关系

楼主:
楼上,SOT223贴片散热比TO39好!

 SOT223有一个大的焊盘,连接在PCB上的,散热好,实际测量输出20mA时候用SOT的手基本感觉不到什么热,而换成2N2219后明显感觉壳体发热!

 另外扩展三极管一是为了保护694,一是将热量转移到694外,可以提高精度和耐温。

  只是一直没搞明白,一个直流恒流源为何需要300MHz的三极管?

网友D:
你可以试试D882

体积不大,比直插7805小点

网友E:
一个直流恒流源为何需要300MHz的三极管?

这是因为,你那个放大器有多级放大,每级都有些滞后.如果这些滞后相加达到180度,输出就变成与输入同相,负反馈就变成正反馈,引起自激振荡.
2n2219A频率很高,在其它各级放大电路的滞后相加的频段,它的滞后还没发生,而它发生滞后时,整个放大器的开环放大倍数已小于1,即使正反馈也无法振荡了.

楼主:
这是什么意思?

——而它发生滞后时,整个放大器的开环放大倍数已小于1

 也就是说使用300m的管子就肯定不会振荡了?反正我的pcb上加了一阶低通滤波了,电阻电容的参数还没确定呢!要是肯定没问题那就取电阻0欧,电容不焊接了。

网友D:
droum和老工程师说的一样

每级都有些滞后.如果这些滞后相加达到180度,输出就变成与输入同相,负反馈就变成正反馈,引起自激振荡.

只要加个小电容,103~102就可以了,在E对地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