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Hz正弦信号叠加直流基准电源变单极性输出峰值问题!

楼主(2007-03-18):
如图片所示:R5输入信号为:1698mV,峰-峰值,叠加直流信号为2.5V,可输出为什么是4.1V左右呢?(U5A放大倍数=2倍,这样算输入信号只有2.05V左右,实测也是2.05左右)这是怎么算的呢?波形见下帖

网友A:
我的看法

1 电路应该能够调零(调零点可以设在加法输入处)。
2 电池应当经过放大器缓冲。就象R5来的信号一样。参见尤新亮的内阻说。

网友B:
不是简单相加!

应考虑两个信号源等效内阻R12及R13相互的分压作用。
这样,在不考虑运放输入阻抗影响下,理论计算输出峰值电压为4.198V,与仿真结果吻合。

网友C:
请教楼主用什么软件仿真的?

网友C:
用什么软件仿真的?

楼主:
谢谢

V1只是模拟信号标准电源,实际是来自431分压得来。

应该加缓冲的。

方阵软件是:multisim 2001

网友D:
TL431上输出阻抗很小

没必要加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