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台100MHz的示波器,请问买那种好点?

楼主(2007-03-18):
几年前买的CALTEK 20MHz示波器没有用几次(总使用时间可能都没有30个小时)就坏掉了(刚买半年时就修过一次).因为准备学模拟电路,主要调试放大电路,可能会调视频放大的电路等,请教100MHz的买那种比较合算?故障希望少点的.请各位大虾指点下.

楼主:
也请指点下价格,毕竟自用预算有限..嘻嘻

网友A:
泰克210,60M/1G,双踪,7700大洋,享用一铅桶(注:铅桶比杯子大哦)

俺八年前硬硬头皮,勒紧腰带撑了一台,很多难题用泰克210轻而易举就逮着了,二个外快活一接,本钱就出来了,不用不知道,用过放不掉.
时间效率还是值钱的,勿要以为侬格礼拜过勿光哦

这里有个二手的,2500元,试试运气吧

·该帖于 2007/01/03 02:31pm 发表·

泰克TDS-210数字示波器 60M 性能我就不介绍了,网站有很多介绍,新的要7000-8000,|D8e*
我单位买来基本没有怎么用95成新,2500元NABM9
©『 中国业余无线电 』 -- 『 中国业余无线电 』  Ek>0&W
13700278520 李t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a/H

X@y.+
 按此查看图片详细信息
正在读取此图片的详细信息,请稍候 ...
U*
©『 中国业余无线电 』 -- 『 中国业余无线电 』  aHdYJX
©『 中国业余无线电 』 -- 『 中国业余无线电 』  e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X,

>M
 按此查看图片详细信息
正在读取此图片的详细信息,请稍候 ...
bR~7KK

李乐园
住址:西安市建国路先锋巷12号

网友B:
除了泰克,别不选择.你也可以试试国内的,好像有一家为安捷

网友C:
嘿嘿

泰克太他妈的好用拉,买吧,绝对值!
嘿嘿

网友D:
泰克、安捷伦(原HP)是这一领域的一流品牌

    100M示波器虽不是入门级的,但也不是高端的,国产比较好的品牌是普源精电,如果泰克、安捷伦的价格无法接受,普源精电也完全值得考虑。

楼主:
多谢多谢

多谢各位指点,现在有个小问题:因为水平菜得不行,不知道是先买个便宜的40MHz或者60Mhz的用住,以后再买好的100Hhz的.还是一步到位买个数字存储的......

另外请教4楼安捷伦代工的叫什么名字呢

请教 百科全书tyw 兄: 泰克210买二手的可靠吗?

网友A:
应该没问题,老外的东东可靠着呢,国产二手不敢恭维

这东东除了液晶屏时间长了会变暗(每天连续开8小时,二年后亮度减5%,这是公司流水线上测试用的二台机子的实际情况,但一般测完后即关机的,我家里那台,6,7年了亮度不变.),其他的不会坏.
建议用220V/127V-60W的隔离变压器(工控变压器)供电,会在许多意想不到场合下救你爱机的命.降压可保护机内开关电源器件,隔离可防止意外共地测量带来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