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个忙看图

楼主(2007-03-19):
最近做超声波测距 有个图看不明白啊

网友A:
这个图都看不懂,怎么做“超声波测距”?

楼主:
awey

......我只是写写程序。。图可是别人给的。。awey帮个忙的哦

网友B:
-12V问题

我想你的主要问题是-12V的问题。许多人习惯将12V的正端用+12V,将另一端用-21V.现在多数人都将正端用12V,而负端不标,或用"地"符号代替.这是一个习惯问题.这只不过是将12V接两个78XX,一个转到8V,一个转到VCC.

网友B:
对不起看的不仔细

对于这个电路来说,不是我说的那个情况。-12V与地之间有一个二极管隔离.J2是12V,J7是地,J9是-12V.去掉D1,D2这个电路就比较清楚了。从原理上理解的时候,忽略掉D1,D2.

网友C:
请教一下

这种二极管反接隔离比直接断开不接有什么好处??

网友C:
还是这两个二极管只是起到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