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的使用

楼主(2007-03-19):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电压用继电器控制比较困难

触点不容易灭弧,要找专门为高压直流电路设计的继电器才行。注意:不能用交流继电器替代

网友B:
220V,电流15A的直流电机?

用继电器估计立马挂掉。

网友C:
要注意继电器、接触器的直流电压参数

没有那个小型继电器能用在直流220V(31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