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OP07的电源电压问题

楼主(2007-03-19):
    OP07芯片手册写名的电源电压范围是3-18V,可是一般都用12V来供电,如果我用比较小的电压比如5V,会有什么不良影响吗?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你为什么怕呀?电源电压范围是3-18V,不是写的很清楚吗

再说,op07又不贵

网友B:
用正负5V供电,输出幅度比较小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