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个简单开关电源,有一些不懂的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07-03-20):
我先分析一下,各位看看对否。
首先F1是保险丝,RTH1是热敏电阻,ZNR1是压敏电阻,都是保护用的。
C1是X电容,滤除差模DM信号。
LF1是EMI滤波器,用来滤除共模CM信号。
C2和C3是Y电容,用来滤除共模CM信号。
C4是X电容,滤波,R1是C4的放电电容,用来过安规。
BD1桥,整形,C5,滤波。
C5的正端输出一个高的直流电平。
D5,R2, C23组成一个SNUBBER电路(或者是CLAMP电路,疑问),是为了包括U1不被损坏。
D6和C7是反馈绕组的整流滤波,经过光耦合器中的光敏三极管给开关管的控制端提供偏压。
C28,C35,C26分别是保护防止后面的静电对前级的干扰。
变压器输出有3部分,就举例说明其中的一路:
C17是保护二极管D7,为了防止刚有电进入的时候,由于后面的C14电容的不能突变的特性,导致二极管开始一段时间等效于直接接地,会有很大的电流,导致二极管损坏。
C14,L1,C29组成拍型LC滤波器,滤波。
后面的R8是假负载,ZD2是齐纳二极管保证输出稳定。
本人觉得在C29后面还应该加一个小的0.01uF或者0.1uF的高频滤波电容,由于前面的C17会把高频引入。不过由于前面已经加了LC滤波,是否可以就不用再加了呢。但是大的电容由于内部还存在感抗,所以对高频的滤波似乎还是不够。
以上只是小弟对电源的一些愚见,很多地方可能都有问题,希望各位多多给予意见。

以下是小弟不懂的:
1。不清楚R3的C8的作用?
2。R17的作用?
3。R20的作用?
4。R6,R18,R7,R5,R19,C16,SHR1,R12,U2控制部分组成的电路还是不太懂,是否可以帮忙分析说明一下?

希望各位大哥大姐可以帮我回答一下,不懂的其他朋友也可以通过大家的解释对电源有一定的了解。

网友A:
U1不是开关管

这是一片集成电路,其外形为TO-220封装,仅三条引脚,容易误认为双极型或MOSFET管。

电路并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例如SHR1的作用就没有提。另外电路有错误,例如D5R2C23R17这部分。
要把这个电路说清楚,20页也不够。还是看看书吧。先把开关电源的几种基本类型搞清楚,你这个电路是典型的单端反激变换器电路。

楼主:
纠正

楼上说的对,U1是不是开关管,是我说错了。其实是一个TOPSwicth系列的TOP223Y芯片,用来控制高压直流的通和断。
楼上说的D3,R2,C23,R17错在哪里?可以说一下吗?
谢谢了。

楼主:
没有人可以帮忙分析一下吗?

没有人可以分析一下吗?

楼主:
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

网友B:
SHR1

SHR1应该可以用TL431代替吧?通过输出直流电压经过R6,R7分压,与SHR1的参考端电压相比较,从而控制SHR1的阴极电位,最后表现在控制流过光耦二极管的电流上。这一块是个反馈稳压控制电路。

网友A:
D3,R2,C23,R17错在哪里?

不是D3,是D5R2C23R17
这个问题比较隐蔽。
这几个元件中,C2体积最大,所以应该接在电源端,而让D5与R17串联。这样接,C2的辐射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