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一下问题:一个20mA的直流恒流源的三极管为何需要300MHz

楼主(2007-03-21):
(无正文)

网友A:
因为Q3加输出管组成的达林顿管放大倍数实在太高了

Q3的基极电流太小,运放A3的电流输出范围太小,容易工作在不稳定和非线性状态

再个开环增益过大且强负反馈下必然导致香味特性变差,更容易自激

网友B:
在Iout跟扩展三极管的基极之间串联电阻试试?例如几K的

楼主:
00,不用串了,选了个300M的三极管就可以了

 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需要这么高频率的管子
 xwj 说的是基极电流小,运放输出范围小,负反馈太大,容易振荡,其他高人呢?都给评评嘛,呵呵

网友C:
ft为50MHZ的三级管振荡不?200M的呢?

俺不是高手,嘿嘿。

楼主:
50M不知道,但是试了TIP31是3M的

楼上不会说频率再低就可以了吧?嘿嘿,我觉得应该是频率越高越好吧

网友D:
Vs、Vee=?负载是什么性质的?引线多长?

没道理的,可能是其他的原因。

楼主:
7楼,再实验室测试,负载就是一个150欧的电阻

 几乎没有引线,Vs=15V,vee=0;
为了排除引线影响,我把电路板上的输出布线都切断了,直接从三极管输出焊上电阻,结果还是振荡,换成300MHz的管子后就都正常了,线路板上的线也不用切。我就是想知道有没有其他原因呢?说不定有其他原因,我得板子还有什么潜在的问题啊。

楼主:
为了证实是否板子上开关电源的干扰引起的,

 我把开关电源切断,从外面引进5v和15v电压,结果是一样的,说明这个振荡不是开关电源干扰引起的吧?

网友B:
也许是电源滤波不好。只有0.1uF的滤波电容?

楼主:
00,从外部引进的电源,纹波和干扰用示波器几乎看不到!

 再加上板子上每个IC都有104电容,电源每路都有2×10~2×47u的电容+3.3uH的pi型滤波,不可能有问题吧

网友E:
奇怪,以前用过很多,都是按照手册上的典型电路连接的

从没发现过异常……可能跟布线有关。

楼主:
楼上,奇怪的是,数据手册给的三极管就是300MHz的!

楼主:
12楼是说用过很多AD694?用的什么三极管?

楼主:
看样子除了xwj外没有其他解释了?高人呢,都哪儿去啦!

网友F:
刚开始看你用示波器测B、E时的不同频率就知道怎么解决这个

网友E:
有多种批次的2N5551,有时候没有,就用8050代替

一般用的都是光偶+MAX543(12位DA)+AD694。

网友G:
LZ只说振荡,却不知是高频振荡还是低频

这个电路里面没有正反馈,理论上是不会振荡的。
两种情况。
低频振荡:PCB不合理,负载和基准或取样共地造成振荡,改变布局。呵呵,可能性不大,因为负载电流只有20毫安。
高频振荡:输出管子极间电容造成正反馈,可在输出管CB间并小电容试试。
X兄分析的很有道理,应该把达林顿管的增益降下来,末级的基极和前级串电阻,然后基极跟发射极再并一个电阻,应该可以根治。

楼主:
输出波形:

楼主:
扩展三极管基极波形

楼主:
dadodo,为什么这么说呢?

——刚开始看你用示波器测B、E时的不同频率就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

为何频率不同?难道老兄指定这个振荡是如何产生的?

mohanwei ,你用5551或8050做的时候测量过波形吗?振荡时电流的平均值是对的,如果不看波形可能发现不了问题的。我是用ADUM1300做隔离的,方便,呵呵。

bg6nw,上面上传了波形,频率在600KHz左右,测量B和E的频率不一样(见波形),不知道算是高频还是低频呢?

BE间加电容振荡变大;
BC间加电容,输出4mA时候振荡消失,输出12或20mA时振荡幅值变成0.9V,频率很低只有40KHz。

:——末级的基极和前级串电阻,然后基极跟发射极再并一个电阻,应该可以根治。

两个电阻应该多大呢?有阻值了我用BCP56去试试这个。

网友H:
这是负反馈放大器常见的现象

原因是各级放大均有相移,当相移达到180度,且此频率下环路增益大于等于1时,就会产生振荡。
所有讲负反馈放大器的书里都有这段内容,乐乐不应该不知道。
解决的方法,一是错开转折频率(时间常数),二是降低每级的增益,三是采用局部反馈而减少大环路反馈,四是加相位补偿。
用100MHz的管子振荡而用300MHz管子不振荡,实际上用的就是第一种方法。另外,后来用的管子其放大倍数可能不同,那就是同时使用了第二种方法。
圈圈说的方法,实际是增加一个极点(一个转折频率),该频率比电路中任一转折频率都低且离最低的转折频率都很远。这种方法的缺点是整个放大器的带宽小,但只要满足使用要求,也可以接受,开关电源的反馈电路中常用这种方法。
显然,分布参数在这里起相当大的作用。
保证足够带宽且频率响应曲线平直,又不能让负反馈放大器振荡,这是负反馈放大器设计的难点。

楼主:
23楼,惭愧啊,这东东偶确实不是太懂,可能是忘光了

——原因是各级放大均有相移,当相移达到180度,且此频率下环路增益大于等于1时,就会产生振荡。所有讲负反馈放大器的书里都有这段内容,乐乐不应该不知道。

   那针对这个电路该用300MHZ的三极管能否稳定工作?是否还需要其他处理呢?比如进入B的地方和BE都加电阻?我不会算应该加多大的电阻啊

网友H:
那要看你这个放大器需要多宽的通带

如果不需要很宽,例如只有几kHz甚至更小,加一级低通滤波最可靠。原帖说是20mA恒流源,估计带宽要求不高。加这级低通滤波,其转折频率应该根据电路带宽需要而定,允许范围内越低越好。
用300MHz管子,不知道相位余量和增益余量有多大,你实验的这个电路可以正常工作,但成批生产不能保证都稳定。

网友F:
乐乐有没有试试8050?

甚至9013、9014,就用直插件试,看看结果如何

网友E:
测过,我习惯用示波器来验货的^_^

楼主:
maychang大侠,在哪儿加低通滤波啊?

反正直接在B极加一个0.01uF的电容滤波,振荡就没有了,这样行不行?还是需要先串连一个电阻?阻值容值呢?反正是一个4-20mA的恒流源,电流变化不是很快,仪表测量用的,0.2秒才改变一次电流输出呢!

dadodo ,直插的8050是有,明天去看看,莫非mohanwei说的那样,直插的8050也可以? 但是重要的是虽然实验室能用,又如何从理论上保证批量生产的可靠性呢?

网友B:
哈哈~~~~0.2秒才改变一次,那就太容易拉~~~~

基极上串R,再并C,随便取个值,应该就OK了~~~~~~~

楼主:
刚才试了插件的8050,

20mA时不振荡,4mA时振荡频率1.1M,不过振幅只有28mV。
我现在开始怀疑以前试验的BCP56是不是冒牌货了,唉,大部分IC都是申请的样品,没想到被这市场上的三极管...大家可要注意咯!(这8050也是从市场上抓的,也是假货?)

 那个PZT2222A放上面我做了-40度到85的温度测试,均没有振荡,不过听楼上各位高手的,还是加上一个RC滤波吧,最多R=0,C=0和没加一样嘛,呵呵!
 大家给推荐一下RC的参数嘛,B极的电流极小,所以具体大小是不是应该计算一下?00,这实际生产总不能写上“随便”吧,嘿嘿!

网友B:
电阻几K欧姆,电容几K皮法试试,应该就没问题了。

楼主:
有没有什么计算理论嘛,随便凑即使能工作也感觉不太好吧

网友I:
感觉要加个电容做相位补偿

震荡可能是相移造成的

网友J: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我的结论:

1.横流源自激,是因为增益过大,或者负载存在非阻性(特别是长线电感)造成的。
2.解决办法是降低增益。一般来说,高频(比如你用的300MHz)的管子放大倍数小,可能刚好就不自激了。
3.如果不能降低增益,可以降低高频增益而保持直流增益,简单的就是在运放输出到in-之间接个电容。
4.如果这个电容没法接,可以考虑在输出端并103电容,抵消输出引线的感性。

网友K:
20mA的直流恒流源的三极管为何需要300MHz

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一些运放的输出驱动容性负载是有要求的,否则会影起挣荡。我想这个电路是因为外加的三极管的极间电容导致的。高频的三极管极间电容小,所以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