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07-03-22):
这是一个输入0~20mA,输出为-10V~10V的放大电路,我把它用于一个传感器(已经过0~20mV到0~20mA的转换)的放大电路中,输出端接多路模拟开关.
请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个电路有哪些不足的地方,请指正,本人将万分感谢!!
本人也在学习中,希望大家支持!

网友A:
R48和R400会使放大倍数产生误差

应该在R510前面加一级电压跟随缓冲。

或者使R48+R400+R510=50K。

网友B:
我的一点看法

想错了

网友B:
想错了

你那个1uF的电容用来干什么的?

楼主:
回复:4楼:"你那个1uF的电容用来干什么的?"

我想它可以滤除一些杂扰信号吧.

楼主:
回复:tuwen--"R48和R400会使放大倍数产生误差。"

谢谢你的建议,但还想问你一下,我是通过r48产生0-5V的电压,不知道我能不能把你的"R48+R400+R510 = 50K"说成是"R400+R510 = 50K"而与R48无关呢.

网友A:
理论上不能认为与R48无关

实际上能否忽略R48,就看你对精度的要求了。

楼主:
请问tuwen

tuwen:还有一事请教,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放大电路输入到输出的一个运算过程呢(或者叫公式).有些位置我也不是认识太清楚,请你帮忙!拜谢!!

网友C:
我是这样理解的

当输入电流从0到20mA变化时,运放的正相输入端的电压变化是-2到+2伏,这由欧姆定律可以得到,而此正相放大器的放大公式是Av=1+r2/r1,从而得到正负十伏的输出电压.

网友D:
我的点看法

同tuwen的看法。。。。。

先把电流转化为电压,再放大。。

网友A:
输入电流源与R48等效于一个内阻为R48的电压源

输入电流源Iin(0-20mA)与R48(250欧姆)等效于一个电压为Iin*R48(0-5V)、内阻为R48(250欧姆)的电压源。如果满足R48+R400+R510=50K,那么,在运放3脚上的电压就是:-10*50/(200+50)+Iin*R48*200/(200+50)=-2+200*Iin,也就是从-2V到+2V,经同相放大5倍,就是-10V到+10V了。

网友C:
求解

上面是我把输入电源和电阻R48等效为电流源的情况下,得到的结果.
但是在考虑电流流向的时候,却很疑惑,不清楚输入电流是如何分配的,有哪位大虾可以详细的解答一下.先谢谢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讨论,特别感谢tuwen!

对这个电路,我已经能理解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