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8V经过三极管开关后只能输出8V(附图)

楼主(2007-03-22):
不管开关K1是否按下,用万用表量得BC546的输出都是8.0V

网友A:
电路设计问题

网友B:
48V电压经100K、20K电阻分压就是8V

减去BC546的B-E结压降,输出应该低于8.0V。

网友C:
我的一点看法

当断开K1时,BC546的发射极悬空,继电器输出的48V经100K的电阻后从20K电阻回流到地,不会有电流流过BC546的发射结。三极管工作状态不正常。

接上K1后,三极管开始工作,但是好像BC546最大的工作电流只能到100mA,你的系统够吗?如果不够就会拉低电压。

新手初来乍到,乱说一气,请大虾指正

网友C:
说的对,我想多了

说的对,E极电压就是B极电压减去0.7,B极电压已经固定了。

楼主:
谢谢3楼

明白为什么输出8V了 (有时量的是8V,有时量的是7-8V之间的数值)

To 4楼:

断开时量的是有电压的(基本上值是一样的),应该是万用表本身接通了回路,另外100mA已足够

网友D:
这样的电路也能设计出来

楼主:
呵呵,本人基础很差,请多关照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请教:(如下图)

上面的电路9013的开关可控制BC546的开关,但把系统移到上面(C极)后,不论9013是否开关,BC546都是开通的,郁闷中~!

网友E:
系统?什么是系统?

这是个很模糊的概念,让人没法解释。你应该给出负载性质,例如负载类型,负载消耗电流。

按照推断,估计是你的负载要求比较小的电流就能工作。你这种接法,光耦内的三极管漏电流Iceo灌入了BC546而引起管子导通。本来基极对地的电阻应该能泻放掉这个电流而保证BC546截止的,但是你取的这个值比较大,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将这个电阻减小到1k以下看看。

楼主:
谢谢,系统就是电话之类的

我试试看

网友F:
去掉 9013 集电极上的电容试试

去掉9013  C 极上的电容试试,

楼主:
谢谢9楼

上面的电路现在可以了

刚才测试时有一条线没接对

网友G:
我没弄明白那个三极管在这里起什么作用

有点四不像,呵呵。新手乱说!请见谅

网友H:
为什么不接个Re呢?

网友I:
最好换成NPN型三极管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