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做电池欠压保护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7-03-22):
希望三极管在电池电压低于6V左右(不要很准确)关断,有什么问题,有没有最简单改进的可能?

网友A:
9012的B-E并联一个2K左右的电阻

网友B:
建议楼主换个思路。

网友C:
大家觉得有什么问题就讨论清楚沙

这样才会有收获。

网友D:
不行,考虑不足。

这样会在6V那里振荡的。
改一下电路,加一定的回差电压。

楼主:
davidlin说的很对

这个电路在6V左右会振荡起不到欠压关断的作用,不知在B-E之间加电阻有没有作用?

网友E:
没用,必须“加一定的回差电压”

换TL431,从输入、输出端分别引入一定比例的电压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