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将正弦波线性的转换为电压???

楼主(2007-03-22):
今天思考如何把一个正弦波线性的转换为一个直流电压,电压的大小与频率成比例~~~~
比如频率为0的时候输出为0,为1的时候输出为1mV~~~~~~~~~~频率为1K的时候输出为1V~~~

网友A:
用一个单片机测量频率,然后输出PWM做DA变换

楼主:
前提:

不用DSP或者单片机来做,,只用分立体元件来做~~~~~~

网友B:
调频收音机的解调电路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C:
那用计数器做个频率计,再DA转换?

呵呵,开个玩笑:-)

用LM 331等VCO,你硬要用三极管的话那就自己照芯片里的电路搭吧:-)

网友D:
LM2907 —LM2917

试试F-V变换器,便宜的有LM2907和LM2917

网友E:
pwm做da转换应该可以!

pwm做da转换应该可以!
不过楼上的说得没错,像LM2907那样的片子很便宜的。也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