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能给个最最简易的正弦波振荡电路图

楼主(2007-03-22):
(无正文)

网友A:
只是提个建议

非门做个移象式的方波振荡器,一样叫,结构简单多

网友B:
一个555,或者两个三极管加一个元件做个多谐振荡器也叫

网友C:
嘿嘿

74HC14一只,电阻一只,电容一只即可,
平常我老用这个做闪光的彩灯玩,嘿嘿
这是最简单的振荡电路了

网友D:
要让蜂鸣器工作,方波即可,声音不大好而已

要产生正弦波,电路就复杂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