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运放可以把100V降到5V吗?

楼主(2007-03-23):
看一些资料没发现对运放的输入要求
但是如果仅仅用降压电路,输入级会用电阻分压,而前一级的100V对电压电容都很敏感,不能增加过大的电阻电容  要用电阻的话最好在k级以下

请教有没有好的方案将100V等比例降到5V(50V降到2.5V)~~
而且输出级引入的电阻电容尽量要小?

谢谢!

网友A:
交流还是直流100V?

还有,(前一级的100V对电压电容都很敏感,不能增加过大的电阻电容  要用电阻的话最好在k级以下)是什么意思?你是学电子的吗?

网友B:
不像内行说的话

网友C:
看看这样是否行

网友C:
看一看这样是否合你的要求

网友D:
不行

这样,上面那个电阻估计可以暖手了,呵呵

网友E:
5楼的改进一下

用多个电阻串联,应该还受的了

网友F:
唉,怎么都这么外行??? 还是等LZ把话说清楚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