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是什么意思.运放的+接输出请指教

楼主(2007-03-23):
(无正文)

网友A:
我来忽悠一下

这个电路是个射极跟随器,是扩大信号驱动能力的.

网友B:
错,是自锁电路,类似于可控硅

要不就是电路画错了:-)

网友C:
电路画错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哈哈。 不是射随电路.

射随电路是输入-与输出连接
这个是输入+连接输出
电路没有花错.
嘿嘿
可能是自锁电路
我看看原理
谢谢

网友D:
电路应该是画错了

根据反馈原理,如果要正常工作,必需加入负反馈,而上图则是正反馈,会形成振荡,无法预知输出状态

网友E:
图未必错

这个图可以在输入大于输出时,让输出做快速极性翻转(原因是:正反馈),可以说是粗糙的施密特触发器。当然,一般情况下,反馈回路会接分压电阻,以合理设定翻转电压,从而成为细腻的施密特触发器(具体应用时,也可以在输入回路上接反馈电阻)。

网友F:
上电时状态已经锁定,翻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