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振荡电路的振荡频率

楼主(2007-03-23):
我的一个简单的 LC 振荡电路(三点式),原来的 L=2.9mH  c=15np,频率在23k左右,现在我想把频率降到6.4k,我不想改变电感,所以把电容改为0.1u,结果发现电路振荡不起来了,

   问问如何在不改变电感的情况下提高电路的振荡频率,

   谢谢!

网友A:
楼主到底是要提高还是降低振荡频率?

要提高振荡频率,只要按照你降低频率相反的方法去做。

网友B:
可考虑增加放大倍数

楼主:
想降低频率

我是想降低频率,所以增加电容,但加到一定的程度,他不震荡了

网友A:
电容加大后谐振回路Q值降低

所以振不起来。
如 droum 所说,增加放大倍数是一个方法。增加电感量也是一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