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27可以用5V或者5V以下的电压供电么?

楼主(2007-03-23):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 - 5V ;,+ - 3.3V 都用过

网友B:
会有问题

OP27是一个很老的产品了,在高电压下工作没有问题,但是在单5V或者是单3.3V以下工作时,IC的性能会受到很大制约,如果要选择在低压下工作,可以选择目前的LVLP的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