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推荐一个DDS芯片,除了AD公司的还有其他公司的吗

楼主(2007-03-23):
我用过AD9832这个芯片,但是感觉很不稳定,很容易烧坏,而且送数时,有时可以有时不行(程序没变,在同一块PCB板上,换另一片AD9832就不行,而换原来的又可以了);
请各位帮帮给出AD9832的保护电路的实现方法,以及还有没有其他的用过的比较稳定DDS芯片,因为现在准备采用另一个芯片。
ML2037停产没有,现在还能不能买到啊?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肯定是你用的有问题,以前别人用老说爱坏,烧了N片……

换我来,怎么用都没问题……

做设计不仅仅是找到datasheet后面的典型接法一画,再用10mil自动布一下线就能算完事的。

网友B:
我的没坏呀,不过你不要在spi总线上直接并上其它芯片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送数据不稳的问题已经解决

  AD9832的接法,看原理图确实没有问题,PCB布线应该不会出现其它问题吧,发给ADI的技术支持问过。
    现在芯片的输出是直接接一个电压跟随器,问题是做电压跟随器的运放不供电时9832的输出还可以,接上后波形就变的很乱,有很强的干扰。9832的5v电源和运放的+-12V电源是完全隔开的,有没有办法做9832的输出部分的保护啊,防止后级的干扰串入9832啊?

网友A:
??完全隔离?这怎么行呢……

人家说的“隔离”应该是指走地线时小心点,避免干扰……不共地怎么传输电信号呢(光偶隔离一类的东东在这里不作讨论)^_^

网友C:
ad的dds我全用过!

从来没坏过,有的都拆了焊,焊了拆好多次都还是好的!楼主找找自己的原因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目前用着还蛮好,正在找原因,
楼上的用的是多少伏电压供电啊?3.3v还是5v

网友B:
你的运放结的有问题,上图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有的芯片确实焊下来以后再焊上去过,也是好的,但就是接上电源和拔掉电源的时候容易出问题,不知道是不是9832工作时不能突然断电。
还有就是后面接的电压跟随器确实会影响9832的输出波形,波形用示波器测过。

网友D(2014-10-21):
引用 网友C:
从来没坏过,有的都拆了焊,焊了拆好多次都还是好的!楼主找找自己的原因吧  ...

我碰到两个AD9832同步的问题,你能帮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