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一定要顶

楼主(2007-03-23):
1 纹波(ripple)的定义
    由于直流稳定电源一般是由交流电源经整流稳压等环节而形成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在直流稳定量中多少带有一些交流成份,这种叠加在直流稳定量上的交流分量就称之为纹波。纹波的成分较为复杂,它的形态一般为频率高于工频的类似正弦波的谐波,另一种则是宽度很窄的脉冲波。对于不同的场合,对纹波的要求各不一样。对于电容器老练来说,无论是那一种纹波,只要不是太大,一般对电容器老练质量不会构成影响。而对程控机电源或音响设备中所使用的电源,由于宽度很窄的脉冲没有足够的能量来推动喇叭的纸盆或话机的听筒而形成杂音。因此对于这种窄脉冲的要求可以放宽。
    而对于音频范围内的类似正弦波的纹波信号,虽然其幅度不是太高,但其能量却使喇叭或听筒发生嗡嗡的杂音。因此对这种形态的纹波应有一定的要求,而对于用于一些控制的场合,由于窄脉冲达到一定的高度会干扰数字或逻辑控制部件,使设备运行的可靠性降低,因此对这种窄脉冲的幅度应有一定的限制,而对类似正弦波的纹波,一般由于其幅度较低,对控制部件的干扰不大。
    纹波的表示方法可以用有效值或峰值来表示,可以用绝对量,也可以用相对对量来表示。例如一个电源工作在稳压状态,其输出为100V5A,测得纹波的有效值为10mV,这10mV就是纹波的绝对量,而相对量即 纹波系数=纹波电压/输出电压=10mv/100V=0.01%,即等于万分之一。

2 纹波(ripple)的定义 补充
  纹波就是一个直流电压中的交流成分。直流电压本来应该是一个固定的值, 但是很多时候它是通过交流电压整流、滤波后得来的,由于滤波不干净,就 会有剩余的交流成分,即便如此,就是用电池供电也因负载的波动而产生波纹。事实上,即便是最好的基准电压源器件,其输出电压也是有波纹的。
要体验,可以用示波器来看,就会看到电压上下轻微波动,就 像水纹一样,所以叫做纹波。
一般使用交流毫伏表来测量纹波电压,因为交 流毫伏表只对交流电压响应,并且灵敏度比较高,可测量很小的交流电压,而纹波往往是比较小的交流电压。如果没有交流毫伏表,也可使用示波器来测量。将示波器的输入设置为交流耦合,调整Y轴增益,使波形大小合适, 读出电压值,可估算出纹波电压的大小。
纹波电压会影响系统的工作,带来噪声。所以电源要有足够的滤波措施, 以将纹波限制在一定的幅度以内。

3 纹波(ripple)与谐波的比较谐波与纹波的比较

谐波简单地说,就是一定频率的电压或电流作用于非线性负载时,会产生不同于原频率的其它频率的正弦电压或电流的现象。
纹波是指在直流电压或电流中,叠加在直流稳定量上的交流分量。
它们虽然在概念上不是一回事,但它们之间有联系。如电源上附加的纹波在用电器上很容易产生各频率的谐波;电源中各频率谐波的存在无疑导致电源中纹波成分的增加。
除了在电路中我们所需要产生谐波的情况以外,它主要有以下主要危害:
1、使电网中发生谐振而造成过电流或过电压而引发事故;
2、增加附加损耗,降低发电、输电及用电设备的效率和设备利用率;
3、使电气设备(如旋转电机、电容器、变压器等)运行不正常,加速绝缘老化,从而缩短它们的使用寿命;
4、使继电保护、自动装置、计算机系统及许多用电设备运转不正常或不能正常动作或操作;
5、使测量和计量仪器、仪表不能正确指示或计量;
6、干扰通信系统,降低信号的传输质量,破坏信号的正常传递,甚至损坏通信设备。
纹波的害处:
1、容易在用电器上产生谐波,而谐波会产生较多的危害;
2、降低了电源的效率;
3、较强的纹波会造成浪涌电压或电流的产生,导致烧毁用电器;
4、会干扰数字电路的逻辑关系,影响其正常工作;
5、会带来噪音干扰,使图像设备、音响设备不能正常工作。
总之,它们在我们不需要的地方出现都是有害的,需要我们避免的。对于如何抑制和去除谐波和纹波的方式方法有很多,但想完全消除,似乎是很难办到的,我们只有将其控制在一个允许的范围之内,不对环境和设备产生影响就算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更多好**

网友A:
恩 明白多了

谢谢讲解,这会我对携波和纹波的概念更清楚了

网友B:
请教楼主,电源中的“噪声”是个什么概念?跟纹波有何异

多谢先!

网友C:
终于看明白一点了

网友D:
纹波会使音频信号失真吗?

  谐波会吗?

网友E:
哈哈~~~~中间那段好象是我写的~~~~

http://computer00.21ic.org/user1/2198/archives/2006/11013.html

显然5楼的没有理解纹波,谐波的概念,"使音频信号失真"? 叫人如何回答是好?

网友F:
呵呵,我怎么看见就觉得似曾相识呢

原来我也有一份功劳。

感觉这种一手接一手的优化整理,比较有利于大家。

网友G:
什么是电容器老练?

请高手解释一下啊

网友H:
留名

明白了,留个名

网友F:
老练大概和机械里的磨合有点相似吧

让它们“圆滑”一点

网友I:
好**啊

明白了

网友J:
好!

好啊,好,好,好!

网友K:
讲的不错

讲的不错

网友L:


网友M:
觉得不错哦

但前楼的那位说了老练好像还是没有人解释哦!

网友N:
太帅了,

俺知道纹波原来是交流转直流后剩余的交流电压成分,是不是纹波系数越小,前面的整流、滤波的作用效果越好呀? 恩,应该是的!

网友O:
涨见识了

网友P:
IC921在优化整理方面功劳不小啊~~~看起来很有条理

网友Q(2007-04-24):
呵呵,我被这些纹波害惨了

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减小纹波.
不知道在电源电路设计中怎么去避免产生纹波?

网友R:
稳压管对ripple有没有抑制作用

假如稳压管是5V的话,那么大于5V的电压就将稳到5V,这时高于5V的毛刺是不是在这个时候也去除了。实验的结果是毛刺依旧,我有点想不通

网友S:
测量电源纹波

在电源纹波测量上,好像有固定的要求:
时间:10ms
电压: 波形大小合适
在探棒上还得并联两电容

网友T:
回复 8楼: 什么是电容器老练?

8楼: 什么是电容器老练?

请高手解释一下啊

,鄙人解释一下,
引起电子元气件(电容)失效的因素主要有
1物理应力 主要有热应力,和环境应力,环境应力主要包括跌落,机械冲击,振动,恒定加速度,温度循环应力
2电应力,主要包含电压应力和电流应力,
电子元气件(电容)老练就是指人为的模仿元气件在实际使用中受到的应力情况,并根据元气件自身质量等级将这些应力条件施加到将要组装设备的元气件上(批),其中有质量隐患的就会提前失效,或是电气参数退化的比其他的快;再借助测试设备将其从一批元气件中挑出,保证了批元气件的可靠性,也就提高了设备的可靠性,寿命,对军品则是MTBF。
电容器老化
热应力:分为常温25,高温85,高温125度三种老化环境温度条件,
电应力:A 直流老化 适用于无极性和有极性电容器,老化时家直流电压与电容器两端,标准电压应力:高温85以下加一倍额定耐压值,高温125度时电压应降额,具体值器件手册中指定,电流应力:无
     老化方案针对:电容器的直流耐压性能缺点(介质击穿)
    和
        B 交流(偏置)老化 适用于无极性和有极性电容器,
无极性:老化时家交流电压与电容器两端,峰值不得超过额定耐压值。标准电压应力:高温85以下加峰值为一倍额定耐压值的正旋波,高温125度时电压应降额,具体值器件手册中指定,电流应力:有,对大容量高电压的电容器,要保证充电和放电电流不超过电容器的电流容许值,可在充电放电回路中接入限流电阻
电容器的耐压值会随施加交流信号频率升高而降低,所以此时的耐压值旧不是原来的耐压值(直流耐压值),多数器件资料中都不给这个参数特性的,此法谨慎使用,频率不宜高
有极性:老化时家交流电压叠加偏置电压施加与电容器两端,注意峰值不能超过容许值,谷值不得出现负值,电容器始终处于正向加压状态。
  老化方案针对:电容器的交流耐压性能缺点(介质极化击穿和电解质/液变异失效)
  鄙人搞元气件老化工作一年多,理解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不惜键盘,敲打一二,

网友T:
回复23楼: 稳压管对ripple有没有抑制作用

去那种非周期的大毛刺用TVS管就不错,

网友U:
重要的是减轻措施啊!楼主怎么没有讲啊?

网友V(2011-01-13):
讲的很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