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转换正弦波

楼主(2007-03-24):
请问有什么办法能把方波转换成正弦波,尽量少失真

网友A:
方波转换成正弦波

滤波就是。
高次谐波滤得越干净,失真越小。

网友B:
如果就固定一个频率,可以用代通滤波器

网友C:
频率是多少.

网友D(2011-02-17):
不了了之!

网友E:
低通滤波吧,频率多少啊,20K以内的话可以考虑MAX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