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槽路电容这个名词,为什么叫槽路?

楼主(2007-03-28):
(无正文)

网友A(2011-03-27):
电子工程术语定义:谐振电路
术语表:谐振电路 (Resonant Circuit)
定义

谐振电路或谐振槽路由电感和电容(或者是晶体、MEMS振荡器等等效机械单元)组成,使电路响应某一频率。根据电路配置的不同,可以在谐振频率处呈现为高阻或低阻,作为带通或带阻滤波器,或者是振荡器工作。

这种电路也称为LC或LRC电路,因为它们使用了电感(L)、电阻(R)和电容(C)元件。

过去,人们把这种电路称为“谐振槽路”,因为它的工作原理类似于一个流体系统的槽路,槽路尺寸定义为流体脉动地通过槽路时的自然频率。
同义词
谐振槽路
谐振腔
LC电路
LRC电路

见这里,老兄
http://china.maxim-ic.com/glossa ... %AF/gpk/1138?sisint

网友B:
说槽路电容就得说中周,槽路电容是用来补偿的,装在中周底座下面的一个小槽里,所以得名槽路电容。

PS:你这个问题还问得真偏,不是15年以上的老鸟根本答不出来,虽然我也还不到30岁。你是不是可以考虑多给点分。

再给大家留个问题,中周的名字是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