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该运放电路的放大倍数怎么算?

楼主(2007-03-29):
(无正文)

楼主:
不好意思,错了,是输出电压怎么求?

网友A:
U0=-22Ii*10M

网友B:
-Ii x 220M

RT

楼主:
谢谢回复,大家怎么算的?能具体说说不?

我算出来怎么是-40M*Li?具体过程如下:
根据虚短,断,运放的负端电压为"0",此时电流全部流经接在负端的电阻,其上的电压为:U=Li*10M.所以流经500K的电阻的电流为2*Li,这样就可以得到流经接运放输出端的电阻的电流就是3*Li,

可仿真就是-220M*Li。

网友B:
10M/500k = 20!

网友C:
21*10M*Ii

楼主:
楼上兄弟大意了,把运放负端上的电压忽略了

网友D:
放大倍数:

放大倍数:
  (10M + 10M + 10M*10M/500k) = 220M

用这种方法可以用三个小一点的电阻得到阻值比较大的等效电阻,
但是也会将噪声放大 10M/500 = 20 倍。

网友E:
21*10M*Ii吧,怎么算到22的

网友F:
回楼上

楼上的,这个简单啊。。
515负端电压等于正端电压,是地电平,左边一个10M电阻压降Ii×10M。。
则500K电阻两端压降也是Ii×10M,则流过该电阻的电流为20Ii。。
流过右侧10M电阻的电流就是20Ii+Ii,压降为21Ii×10M
总压降就是Ii×10M+21Ii×10M=22Ii×10M

网友G:
赫赫

该电路可以用等效电路来算很方便
500k电阻上面的电压可以等效成500k*Uo/(500k+10M)
就可以算出10M*Ii=500k*Uo/(500k+10M)
就可以算出结果了
楼主可以看看ti的OP amp for everyone这个上面就有这个典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