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TH跟V(OH)有什关系么

楼主(2007-01-05):
我想问你一下,死区电压,跟导通电压是一回事吗,有的说是一样的,但我看到有的资料写,VTH是0.5V,V(ON)是0.6V,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具体说明你所讲的对象是什么

网友B:
听起来像在说PN结或者二极管

着两个应该不是一个概念吧

楼主:

我想问你一下二极管的死区电压,跟导通电压是一回事吗,有的说是一样的,但我看到有的资料写,VTH是0.5V,V(ON)是0.6V,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是二极管,PN结,那方面的知识.

是PN结的知识

网友C(2010-12-15):
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按相同理解。如果非要区分。
死区电压和导通电压之间那一段为setup。

网友D:
Vth应该指的是回差电压。Von应该是开启电压

网友E:
Vth应该是门限电压, th是threshold的简写。

网友A:
圈圈也是只懂一半,真是太好 了

网友F:
其实是一回事。只不过应用的场合不同罢了。
在二极管正负极间加电压,当电压大于一定的范围时二极管开始导通,这个电压叫导通电压。锗管0.3左右,硅管0.7左右。
死区电压是指在二极管应用在具体的电路中时,由于本身的压降,也就是供电电压小于一定的范围时不导通,造成输出波形有残缺,从供电电压经过零点直到输出波形残缺消失的时候,这一段电压就是死区电压,本质上就是二极管的导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