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顶正弦波转方波??

楼主(2007-01-06):
由20MHz晶振产生削顶正弦波,幅植在1V左右,想在后续的模拟开关中做控制信号,需要做什么处理???
能不能用限幅?
能不能用高速比较器??(大概都有10ns的延时)

楼主:
再说一下

其实那个晶振的输出就是一个平顶不规则的方波,只是幅度比较小....
能不能直接放大至饱和截止状态直接改为方波????

网友A:
能不能直接放大至饱和截止状态直接改为方波????

完全可行。

网友B:
应该可以

网友C:
想知道楼主的具体电路

若是用三极管,两个PN结上的电容不好对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