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红外发送和接收的问题

楼主(2007-01-07):
1.红外发送,一般是38KHZ,如果我发送时一直为高,也就是说一直为让红外管发送,行不行呀?
2.二个角的红个接收管工作,是不是接收红外信号就会断路,没收到是开路呀?
哪位知道,告诉一声呀!
多谢谢了,

网友A:
不对吧

一体化红外接收头必须是接收经过调制的信号,否则效果不行。
2个脚的红外接收头,也是一个道理,没有调制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