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上的磁珠为什么会烧了?

楼主(2007-01-08):
板子上的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是独立供电的
板子上连接数字地和模拟地的磁珠烧掉了
都什么情况下会烧磁珠呢?

网友A:
连接独立供电的两系统的磁珠会烧?

电流回路都没有,怎么可能?

共模信号?电源与电网间有漏电?雷击?

网友B:
用表量电流

网友C:
独立供电也要磁珠吗?

想不通

网友D:
电流大了呗

电流大了呗,数字电路,开关电流很大的

网友E:
.

磁珠都烧了,电流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F:
都独立供电了还要磁珠干嘛,7楼说得有道理

网友G:
交流纹波电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