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稳压二极管

楼主(2007-01-08):
请问
:怎么测量未知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
鄙人用一1.5K的电阻、一直流稳压源(测试过程中不断改变其值)和此稳压二极管串联
     再用一1K的电阻和此稳压二极管并联
     最后用万用表测量此稳压二极管的电压
结果:电压基本上一直都在变化,一直也没找到一个稳定的电压值

对照问题二:COPY上边的方法,只是换用一个C2V7的已知稳压二极管,其资料上的稳压值是2.7V,在鄙人的测试中,当稳压源10V(即和资料上电流为5mA)时,二极管稳压在2.7伏,但要想获得2.7伏的稳压值,输入的电压(即稳压源的电压)变化范围太窄了
请大家多多指教,鄙人感激不尽
谢谢
有电路图的话就好了,可惜我还不会
请大家顺便也指教下

网友A:
为何要并联电阻?

网友B:
电流稳定在它的要求范围内

电流稳定在它的要求范围内,才能达到稳压结果

楼主:
TO 二楼

并联电阻,可以使二极管的稳压性能更好
三楼说的肯定对,但是我测量的那个管子电压始终变化,变化的太快了,实在分不出哪个是它的稳压值
此稳压管在电路中前端接PWMNCP1200P60G后边接一MOS管STP6NK60ZFP

网友C:
并的电阻比串的电阻还小,不变才怪呢

网友D:
不要并电阻

电阻分压值比稳压管的稳压值还小,稳压管根本就没通,怎么测电压?

网友E:
并联电阻

并联电阻不会让稳压效果。稳压管就是这个德行(如果你电路没有错误的话),要更好的效果,就用稳压IC。

楼主:
呵呵 谢谢大家 受益匪浅

楼主:
五楼老兄:

把串联的电阻改成500欧姆的也没什么区别呀

楼主:
呵呵

http://www.cndzz.com/info/3565-1.htm
此处有一自制稳压管测试仪,电路有点点复杂